Cadence的PCB怎么导出网络表

楼主(2017-01-13):
5金币
        各位大神,有谁试过  从一个.brd的PCB文件 生成网络表  再导入到另外一个.brd的PCB文件的?谁能提供一下方法?
        试过export  logic  发现导出可以  导入不行

网友:
导入前,必须保证库中要有封装的device文件及设置其路径

网友:
导出2个板的网表,在合并这2个网表,注意合并后元件的位号不能有重复,有重复的自己手工修改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啊

网友:
感觉跟原理图导出网表是不一样的

网友:
    导出:tools-quick Reports-Netin (non-back)随便保存个地方;导入:File-Import-logic-选择other(Import netlist选择刚才导出的文件,选择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和Ignore Fixed property这两项),然后点导入OK

网友:
    看看路径对不?

网友:
    先把pcb中的封装导出作为库,设置路径。再导出netlist,导入新的pcb路径

网友(2017-06-08):
    贊成樓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