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器件移动操作不起作用

楼主(2017-01-13):
    使用移动命令,有个二极管不能移动,出现如图警告提示,请各路神仙指点迷津

已检查过,没有fix和lock。

网友A:
    送你个好方法:
1、因经常有分割或者用skill功能会导致有时一些器件无法移动。
2、在命令行输入“skill”
    3、然后在输入“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后enter键
4、这样就会对器件进行解锁
    5、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那么导出低版本再打开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用了移动命令里SYM PIN # 中Symbol pin#:了?
    里面选了一个管脚,而你要移动的这个器件没有这个管脚。
换一个它有的管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了移动命令里SYM PIN # 中Symbol pin#:了?
    里面选了一个管脚,而你要移动的这个器件没有这个管脚 ...

正解,非常感谢,移动的选项是sym pin#,pin No输入的是1,而实际上二极管的引脚为A,K,所以出现该错误提示
感谢!!

网友C:
是不是用了移动命令里SYM PIN # 中Symbol p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移动命令里SYM PIN # 中Symbol pin#:了?

    是的,之前没有用过,用过之后忘记还原了,哈哈

网友D:
    我试了试移动电阻的pin好像没法移动,find里只勾选pin,在options里选的是sym pin#   symbol pin#输入的是2 ,此电阻有1  2两个pin,为啥我就移动不了,提示:Symbol or drawing must have UNFIXED_PINS property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移动电阻的pin好像没法移动,find里只勾选pin,在options里选的是sym pin#   symbol pin#输入的是2 ...

在设计中没法移动PIN,要在FIND中选Symbols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中没法移动PIN,要在FIND中选Symbols才行

你的意思移动pin只能是在编辑封装的状态下可以使用,在pCB设计里是无法单独移动一个symbols的pin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移动pin只能是在编辑封装的状态下可以使用,在pCB设计里是无法单独移动一个symbols的pin是吧

网友:
find里边选中 symbol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你个好方法:
    1、因经常有分割或者用skill功能会导致有时一些器件无法移动。
2、在命令行输入“skill” ...

好方法!

网友E(2017-03-24):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移动电阻的pin好像没法移动,find里只勾选pin,在options里选的是sym pin#   symbol pin#输入的是2 ...

看提示 ,给器件赋予那个属性就可以移动PIN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提示 ,给器件赋予那个属性就可以移动PIN 了

    需要添加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