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埋孔阻抗,过孔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7-01-13):
    各位好,现在我这里一个12层盲埋孔板,盲孔结构:L1-L2,埋孔L2-L11,通孔L1-L12,由于1-2层之间的介质厚度比较小,那么是不是L1层参考L2层的阻抗(50、90、100欧姆)线宽会比较小?       另外还有这个板子有一半面积在背面需要开窗露铜贴到散热片上去散热,那么这里的接地通孔 在正面 的阻焊绿油会不会流到背面露铜皮区域???烦请各位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您的第一个问题,线宽会变细。第二个问题,一般不会流到背面,除非您的孔非常非常大;如果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在前期做工程资料的时候建议将过孔开窗或者先做筛孔。

网友(2017-05-04):
    线宽比较小可以通过挖掉阻抗线下方的层去令阻抗线到参考层的距离加大,这样就可以增加线宽了

网友(2017-07-11):
    HDI板表层阻抗线一般线宽还可以,大于0.1mm,比较难控制的是内层带状线,太细则需要挖层加大参考面厚度以达到加宽阻抗线

网友(2017-08-16):
    1.线宽会变细;2.一般不会漏到背面,如果有这个担心可以考虑顶底层都开窗,或者用树脂塞孔,但是树脂塞孔会贵一点

网友(2018-06-05):
    散热是时候绿油都干了为什么会流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