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BT共用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7-01-13):
如题~想请教下单独WIFI模块和BT模块,有没有共用天线的方案

下班給你一份文檔!^_^

网友:
WiFi 和 Bluetooth 間必須要有共存Coexistence)機制的控制訊號溝通。

网友:
WiFi Module with Bluetooth Coexixtence
SiLabs WF121

https://www.silabs.com/Support%2 ... WF121-DataSheet.pdf

网友A:
WiFi Module with Bluetooth Coexixtence
SiLabs WF111 + SiLabs WT21

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 ... ga%20PDFs/WF111.pdf

又是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Module with Bluetooth Coexixtence
SiLabs WF111 + SiLabs WT21

wifi蓝牙共存的问题之前有稍微了解过,这个共存一般指的应该是wifi和BT都有自己独立的天线,这时所考虑的共存是为了降低天线之间的干扰。不过小弟想了解下的是可不可以两个模块就直接用同一根天线了,是不是有这种处理的方案呢。

网友:
 你…你…你…完全沒看芯片規格!

WF121 Pad 40 - BT_RF
Bluetooth coexistence antenna connection, connect to ground through a 51ohm resistor if coexistence is not used.

原則上需要一個 RF Switch 做切換,WF121 看起內部已經有放 RF Switch 了,所以你只要把 BT 的 RF 輸出接到這個管腳就行。

网友A:
既然不太想看資料,給張圖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太想看資料,給張圖示就好!

啊!!!我真有的去看规格书啊,只是WF121的链接谷歌浏览器打不开,所以我只看了WF111的,这个锅就让谷歌浏览器来背吧

网友:
如果只是天线共存,加一个双工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真有的去看规格书啊,只是WF121的链接谷歌浏览器打不开,所以我只看了WF111的,这个锅就让谷歌 ...

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真有的去看规格书啊,只是WF121的链接谷歌浏览器打不开,所以我只看了WF111的,这个锅就让谷歌 ...

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