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R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7-01-13):
有一个问题困扰很久一直没答案。0R的电阻的功率是怎么计算的?例如我现在负载是5V@1A,要串接0R电阻,封装应该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149-1-1.html

谢谢,起码设计有个参考!!!

网友:
没有纯粹0R电阻   如果是功率电阻 现在至少我用过5毫欧的   所以可以按照最小电阻计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一般设计都有偏差,不是绝对的0R,不然就是超导体了,按照P=R*I^2计算,R的值看你用的料

网友:
看电阻的精度最大偏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