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埋孔问题

楼主(2017-01-13):
    请问各位大神一个PCB板子,1-2层使用盲孔(4mil或者5mil),那么1-2层之间的PP片可以选择2116或者7628吗?

楼主:
    会不会因为太厚而不好加工?

网友:
    7628应该是不行,激光孔貌似不能大于0.1mm?不太记得了

网友:
    不行 只能1080或1080h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期待还有更多的补充吗?

网友(2017-04-07):
    激光钻孔不能超过4mil,太厚钻不了

网友(2017-05-15):
    杜老师说层厚/孔径比例不大于1:1,7628>7.1mil,2116>4.5mil好像都不可以。

网友(2017-07-11):
    厚度一般不要超过0.75mm,激光都可以成型打孔

网友(2020-01-07):
    2116可以7628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