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SPI 中的Setup time, Hold Time, Valid Time 如何理解?

楼主(2017-01-13):
1. I2C 中的Setup time, Hold time, Valid Time 究竟是指哪些时间。
2. 不同的器件, 描述不一致。 我已经迷糊了???
3. 有没有,共同, 统一的特征?

谢谢!

Time

Time

你至少附上時序圖,那些標示代碼不是每家都一樣。>_<

网友A:
狗糧倉庫有這麼一篇繁體的文檔,看能不能湊合著用。

第九頁開始有一些 I2C 時序的說明!

网友:
這是 I2C 龜販的定義。

网友:
I2C 2.1 龜販

网友:
采样前后 时钟有效到输出到管脚都有延迟的 每个芯片有可能不一样 但肯定在i2c标准内 可以去看看fpga 就很容易理解芯片参数了

楼主:
Thank you Super.
1. 下图, 即是Datasheet 中的timing 图。
2. 时序与标注, 与你在 3 楼贴的图, 并没有实质差异。 多了一个30%-70%标识
3. 看过那一份繁体中文的资料后。 对I2C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依然没有厘清,‘ Valid’ 。特别想知道I2C timing为何会引入Valid 这个词
  TVDDAT I2C Valid data time SCL low to SDA output valid
4. 我在I2C 测试报告, 是否可以忽略这个参数?

I2C timing

I2C 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糧倉庫有這麼一篇繁體的文檔,看能不能湊合著用。

第九頁開始有一些 IC 時序的說明!

Thank you Super
关于此图.
仍有一个疑点。 为何, tHD;DAT , tSU;DAT 都是以10% 作为基点, 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用的 90%作为测量基点?
有无特殊考量?
又或者只是‘ 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2.1 龜販

Thank you Super
1. 我会抽时间, 读这份文档。 但是目前, 正在做Report。没有时间细读。
2. 通过以上几篇资料的阅读。 至少了解了以下几点。
     a. I2C的 setup 至少分 3 种,
            tSU;DAT, (setup for data)
            tSU;STA,  (setup for start)
            tSU;STO, (setup for stop)
     b. I2C 的Hold分 2 种,
            tHD;STA, ( Hold of start)
            tHD;DAT, (hold of data)
 3. 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要这样分;感觉好复杂。

网友(2019-10-31):
    挣个币,回复一下

网友(2020-03-06):
    帮到我了,谢谢楼主和各位兄台。

网友(2024-12-27):
有什么问题吗?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有效时间。一般时序图都是这么标的吧。只是有效时间可能有的芯片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Super.
1. 下图, 即是Datasheet 中的timing 图。
2. 时序与标注, 与你在 3 楼贴的图, 并没 ...

當年帖子沉太快沒回到。

  • 所謂 Valid Data 直接翻譯,就是數據有效的期間。讀取方在這個時間內來抓取,數據都保證是對的。
  • I2C 時序會以數據上升時間的 70% 或下降時間的 30% 當基準,是因為 I2C 的上拉電阻是外掛的,設計者能自行調整。如果拉力過大,容易產生過激Overshoot)的狀況,造成量測上的不確定性,所以會將量測基準放寬。這點小弟並沒有文ˋ獻說明,僅是在一些邪惡美帝的討論版上,看到有人這樣說,您當參考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