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计单位显示

楼主(2017-01-14):
想请问allegro能想pads一样右下角显示当前的设计单位吗?用习惯了pads的设计单位来回切换,allegro不显示设计单位,有时候都不知道当前的设计单位是什么了

网友:
可以看你当前设计的线宽吧,假如一个电源的走线,你所看的线宽为15,那就是mil的设计单位,如果是0.381的话那就是mm的单位,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用allegro的  都不会随意切单位的 很傻很天真 放弃吧

网友:
最好不要切换,会有细微的精度误差

网友:
一个设计 不会切单位

网友:
別換, 會有誤差

网友:
一个板子   设计过程中修改单位  ???

网友:
在allegro中来回切换单位,会给你带了很多很多的DRC  ^_^

网友:
allegro就设置成mil,然后就不要再切换了。

网友:
    来回切换,会有精度偏差问题的

网友:
    统一单位,设计中不要切换,会有偏差问题

网友:
    表示用AD9的时候自如的切换单位

网友:
    大唐狄仁杰之东瀛邪术

网友:
    allegro切换单位会造成误差,所以一般都不会去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