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文件

楼主(2017-01-16):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在出坐标文件时,发现贴片连接器的坐标出不出来,
请问各方大神,有没有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并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A(2017-03-21):
你用的FILE---CAM PIUS,导坐标吗?你的元件是不是不是0°,90°,180°,270°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ILE---CAM PIUS,导坐标吗?你的元件是不是不是0°,90°,180°,270°放置的?

是的,但是非角度的就导不出来

网友:
我的是9.2版本,Tools--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第17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