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SDD21 怎样显示 insertion loss deviation

楼主(2017-01-16):
比如我想看一个S4P  的SDD21的  insertion loss deviation  应该写怎样的公式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两种方法
    一是用巴伦器件将差分转换为单端
    二是用 designguide 下面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一是用巴伦器件将差分转换为单端
    二是用 designguide 下面的模板

如果使用designguide 是用哪一个例子,找了一下没找到,谢谢

网友:
designguide -> 信号完整性 -> 差模/共模? 4端口? 不是很记得了,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