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有几个没有PCB Footprint属性的元件,怎样处理才能导出网表?

楼主(2017-01-16):
18金币

网友:
1,删除没有封装的原理图原件导网标
2,自己制作一个相同pin数和定义的pcbfootprint
3,至于你说的原理图本身有问题自己看一下错误改正

网友A:
意淫一个封装名加上去

网友B:
没有这个属性还是这个属性没有值?

网友C:
导第三方网表呗

网友D:
    你调用的器件是在数据源管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淫一个封装名加上去

就是不知道怎么加上去。我加了 ,但是还是不行。想知道具体加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属性还是这个属性没有值?

    属性没有值。我加了没用,想知道具体加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第三方网表呗

????我不太懂candence,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用的器件是在数据源管理的么?

    不是,本地的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想导网表,可以直接把没有footprint的器件临时删除,这样顶多报一些单端网络的警告,可以忽略

网友:
    说明原理图 有错误 不仅仅是封装没有

网友:
    先添加一个现有封装名吧。随便一个能用的就行,还有一定注意元件原理图的引脚跟pcb封装引脚数对应,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会报错的

网友:
    可以仔细看看具体的错误log是什么

网友:
    你这附件我怀疑是骗子,我都下好几次了,一次都下不下来,还每次都扣我的威望

网友:
我就不明白为啥 但凡下载附件都需要威望 求助的附件也需要 拒绝

网友:
如果只为导出netlist,随便加个名字就行,如果是要导入PCB使用,一定要注意pin数与元器件pin数对应起来(封装尺寸不对都行,后期画PCB可以在更改),否则你在PCB导入netlist时,就会报错,必须去重新设置正确的封装才能解决。

网友E(2017-02-15):
批次 替換/增加 PCB Footprint 屬性,請參考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次 替換/增加 PCB Footprint 屬性,請參考圖片。

学到了,谢谢啦

楼主:
附件绝对不是骗子附件哈。问题解决了,好像由于建库不规范导致的device问题,在环境变量增加了这个值就OK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就把赏金给回答最用心的同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