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端并接一个小电容到地导致总线挂起,大神请分析原因

楼主(2017-01-16):
小弟最近接触一个现场问题,前同事做的项目,如下图:

晶振是这么接的,电阻22R,电容4.7PF,这个晶振对应的总线芯片频繁挂起,导致死机。后来把这个电容去掉了,就没再死机了。
用示波器量这个输出波形,无论是否死机,波形电平和频率都是正常的。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源晶振没有带容性负载的能力?

网友A:
说明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pf对几十兆无影响

网友B:
无论是否死机,波形电平和频率都是正常的。

波形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pf对几十兆无影响

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刚开始都没怀疑这一块,查了四五天,各种都尝试过了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去掉那个电容就,居然就好了。后面加大电容到20pf,甚至都无法开机(windows卡在加载驱动的那部分界面)。不得不怀疑是这个问题,去掉这个电容后到现在试了三天了没死过一次。以前基本上上电十分钟就死机。说不是他也不可能啊。其他地方一点改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咧~???

波形都一样,所以就没拍照片。感觉无法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看看。

示波器测量到的波形频率,幅值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都一样,所以就没拍照片。感觉无法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看看。

示波器测 ...

影响的是边沿,可以两台设备,两个通道比对一下波形。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關注這個會員!>_<!!!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都一样,所以就没拍照片。感觉无法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看看。

示波器测 ...

想看你的波形,是要確認時脈的低電平是否被 RC 充放電給抬高了,低電平高於 VIL(0.4V ~ 0.6V),對邏輯電路判斷可能會有問題。

後來想到另一個問題,因為電容只有 4.7pF,而示波器探棒的寄生電容少說也有 6pF,爛的可能到 12pF。再加上走線的寄生電容、芯片的輸出及輸入電容……,可能是造成量測看不出差異的原因。

這種問題屢見不鮮,不外乎降低 R 或縮小 C,以減低 RC 充放電效應的影響。

网友C:
RC造成时钟脉冲的上长升沿、下降沿时间变长,波形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造成时钟脉冲的上长升沿、下降沿时间变长,波形畸变

4.7PF,22R 时间常数仅为10^-11。走线长度也很短,在1inch以内。即便加上这些寄生参数,也不至于导致40M晶振上升/下降沿畸变如此严重吧

网友:
关注中,最好把波形给我们看下,有空的时候

网友(2017-03-18):
电容值选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