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的扩展插件如何安装

楼主(2017-01-17):
我最近在尝试PCB天线设计,想试用一下Alium的PCB 到AnSoft的扩展插件。但是手头只有刀版的Alium,使用时报告缺少输出插件. 大侠们知道扩展插件如何安装到刀版上面么?  谢谢。 或者是否能提供一下带这个插件的刀版镜像? 谢谢!

网友A:
直接导出没问题啊

网友:
看看能不能在DXP→Plug-ins and updates安装。
Importers and Exporters里可以安装Ansoft。

但是我的已经安装了也不能另存为Ansoft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出没问题啊

我的安装了相关插件,PCB另存为ansoft失败,不知为何

AD10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了相关插件,PCB另存为ansoft失败,不知为何

AD10正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就是说我的导出是正常的,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我的导出是正常的,没遇到什么问题

喔,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了解

如果可以,能不能把你的工程发过来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能不能把你的工程发过来让我试试

刚才试了一下,又可以了,试了几个工程都没问题。
不知昨天为何提示错误,晕。

公司的电脑上传不了附件的,上网都是用虚拟IE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