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和布线顺序?

楼主(2017-01-17):
有的书上写的敷铜在布线之前,但是大多数书的敷铜在布线之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是多层板的原因?

网友A:
    这个并没有严格的顺序,正常情况下,电源的铜要先铺,然后再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没有严格的顺序,正常情况下,电源的铜要先铺,然后再走线。

    好的,谢谢

网友B(2017-04-13):
如果鋪銅需佔位置的話,則需先鋪銅。當然有很多層可用時,沒有鋪銅空間問題時,就先走線。

网友(2018-01-12):
引用 网友B:
    如果鋪銅需佔位置的話,則需先鋪銅。當然有很多層可用時,沒有鋪銅空間問題時,就先走線。

    很到位

网友:
如果你电脑配置不好的话,先铺铜会影响你布线,一般都是先布线

网友(2018-03-16):
    这个只是先后的问题,先把PIN扇出,像电源这块的可以把走线和要用铜的可以先铺好。

网友(2018-08-02):
    电源这块的可以把走线和要用铜的可以先铺好

楼主(2018-09-02):
    以前不懂,现在自己画过板子就会了

网友(2018-12-22):
    这个看情况吧,有些大一点的铺铜就后面再处理,小一点的就先处理

网友(2019-08-22):
    铺铜之后,软件运行速度会慢一点,再做布线优化反应速度比较慢。小块铜可以像布线那样先走,大块铜,布线优化后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