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问题

楼主(2017-01-17):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最长的超了66.85,在绕的差55.21,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该NET不是有分支就是在2个MATCHGROUP里面,绕线先看下规则和拓扑,一般绕线不要出线后面正值。

网友:
    是差分之间的误差吧

网友:
    要在中间的格子才是绿色,靠左靠右都不行

网友:
    设的等长应该有问题,检查下拓扑

网友:
    这根是不是基准线啊

网友:
    就是看一下CM的事情。是不是有后端?如果整组都存在有后端的情况,把组内后端做等长。也或者是这条线有多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