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可控阻抗互连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1-17):
我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里看到 "使用可控阻抗互连线", 请教可控阻抗互连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3-16):
表面上理解就是控制了阻抗的互连线,例如常说的单端50 差分100 这些阻抗值,为了使互连线能达到阻抗要求,需要对叠层进行设计计算线宽等,而不是随随便便拉一根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