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中capture新建分裂元件问题

楼主(2017-01-18):
按照于博士视频中的第3章中建立homogeneous 分裂元件,保存就出现上述情况,求助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引脚号不能重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号不能重复啊

但是本来就是共用电源啊,homogeneous分裂元件不就是每一部分相同么?看于博士15.7中也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本来就是共用电源啊,homogeneous分裂元件不就是每一部分相同么?看于博士15.7中也是这样做的啊

名字可以相同,但是身份证号得区分。
pin num就相当于pin的身份证号。
分裂元件是把一个元件分割成几个模块,并不是每一部分相同。
好比你家的房子有几个房间,但不代表这些房间都是一样的。
于博士的教程虽然本人没看过,但相信他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字可以相同,但是身份证号得区分。
    pin num就相当于pin的身份证号。
分裂元件是把一个元件分割成几个 ...

我知道啊,但是homogeneous创建的元件里面是允许有相同引脚的,heterogeneous创建的则不允许,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C:
把电源引脚的属性设置为pow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引脚的属性设置为power试试

    一言惊醒梦中人,原来是自动生成part B时,管脚属性没有完全复制过来,所以造成引脚编号一样,但是引脚属性不一样报错,谢谢大胸弟

网友(2017-03-26):
    我也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