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BGA扇出

楼主(2017-01-18):
已经在设置规则中设置了电源类,并设置线宽为推荐线宽为12Mil。在元器件设置规则中设置了器件线宽为4MIL。
到ROUTER中去扇出,扇出的线都是4MIL,求教是否有哪里还需要设置?
类规则是否默认优先级在在元器件规则之上?

网友A:
你要router 扇出   可以把通用規則改為3mil  等到扇出後  再把規則調回來  不然export  asc(rule)去外面存檔  之後載入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router 扇出   可以把通用規則改為3mil  等到扇出後  再把規則調回來  不然export  asc(rule)去外面存 ...

我觉得奇怪的是DDR扇出是对的,为何BGA却不行。是在按照版主的视频学习的时候发现的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奇怪的是DDR扇出是对的,为何BGA却不行。是在按照版主的视频学习的时候发现的额

跟rule設定有關   在layout中把設定清乾淨  設為3mil的設定  回到router進行fanout,如果還是不行,請給于  該bga   ,讓我測試看看

楼主(2017-02-20):
引用 网友A:
跟rule設定有關   在layout中把設定清乾淨  設為3mil的設定  回到router進行fanout,如果還是不行,請給于  ...

不是BGA不能扇出,而是CPU其中的电源类并没有按照12mil 扇出。而同样设置的情况下,DDR的电源扇出确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