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讨论 : SI高速信号隔层参考-6.5Gbps

楼主(2017-01-18):
好久没来了, 刚好有个话题大家讨论下, 原走线是3.3mil高速差分线, 阻抗100欧姆, 为了保证叠层不变,并减少3.3mil这种细线带来的插入损耗,  则通过隔层参考的方式,线可以做到4.5mil了, 阻抗还维持在100欧姆, 但是以前的参考地(上下层),就都变成了pp/core介质了。

这样S21, S11, Corsstalk(差) 的影响,可能未必有改善, 大家有做过类似的评估吗 ?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参考层间距来达到 阻抗和差分线宽线距的要求  6.5G信号 不知长度如何 4.5mil其实不是很好 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
隔层参考会使得信号跟回流地的距离拉大,与地点耦合减少,电磁场场范围增大,这样会带来一定的对外电磁辐射,隔离度降低,或者说串扰变大。但具体的情况确实没有用测试板验证过

楼主:
线宽的事情, 我3.5 - > 6 mil 是比较合适, 其实就是参考层的距离 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