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钻

楼主(2017-01-18):
6层板
信号从L3过VIA到L4
TOP层开钻到L2.L3之间的芯板 和BOT层开钻到L4.L5之间的芯板
以上叙述是否正确,请大师指教!

网友:
双面背钻,基本上别人能理解 但是不一定能做到 背钻是有介质层厚度要求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orderby%3Dlastpost

网友:
    这个板厚有多少啊,也可以双面背钻吗?如果板厚太小,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A(2017-03-22):
    是不是可理解为沉孔呢

网友(2017-08-16):
    背钻是需要满足一定厚度的,小于某个厚度厂家无法做背钻,这个厚度是多少要看厂家的能力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理解为沉孔呢

沉孔是安装孔,背钻是功能性导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