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原理图和layout协同仿真问题

楼主(2017-01-18):
ADS中,layout改动后,直接在原理图中仿真会调用EM仿真,然后自动更新吗
如何设置?

网友:
好像改动Layout后要重新生成一下EM Model 进行更新

网友:
你需要重新在layout仿真一下就可以,不需要重新创建library,原理图里仿真的时候会自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