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 问题,急需解答,谢谢

楼主(2017-01-19):
出GB后,电源层和地层平面层都没有出来?另外有错误?提示焊盘和孔都没有钢网层?

网友:
相关层面确认选中了!?

网友:
电源地层的正负片确认选对了?

网友:
你这图根部看不清啊

网友:
    你要看他提示的error是什么问题  一般都会说出来的 比如shape出错,然后你要点击相应的坐标修改那里的shape

网友:
    看不清图都

网友(2017-02-24):
    看message 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