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对规则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1-19):
我在Physical里设置了一组差分对的线宽线距为5mil/7mil/5mil,在Spacing里设置这组差分线的line to line距离为20mil。
    那么我走线之后,差分对的线宽线距确实是5mil/7mil/5mil,但是同一个差分对的两根线会报line to line的DRC,原因是不满足20mil。

我本意是让差分对与差分对直接的距离是20mil,这个DRC怎么消除?怎么设规则才能达到我的本意要求?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有冲突的地方

    可以在Electrical里设置 线宽线距5mil/7mil/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冲突的地方

可以在Electrical里设置 线宽线距5mil/7mil/5mil

我在Physical里面设置5/7/5之后,Electrical里面也已经是5/7/5了啊。
是有冲突,现在的冲突是,怎么让同一个差分对内的两根线,不受20mil spacing的约束,20mil spacing是对与对之间的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Physical里面设置5/7/5之后,Electrical里面也已经是5/7/5了啊。
是有冲突,现在的冲突是,怎么让同 ...

你重新设置后  还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是在本论坛找到的解决办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2%EE%B7%D6%B6%D4

不过帖子不好搜,为了方便其它的人我再说一下解决办法:在Physical里设置差分线规则时,如果差分对内的间距比差分对与其它线的间距要小,那么Min Line Space里面也要填数据,不能采用它的默认值0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是在本论坛找到的解决办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2%EE%B7%D6%B6%D4 ...

    之前老老实实的填    从来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棒棒的

网友:
    差分的间距不是line to line

网友:
    常见问题了  Physical设置差分可以控制更多参数 优先级高  但需要主注意参数DIFFP_MIN_SPACE不要为0 否则allegro会使用ine to Line rule from a spacing constraint set assigned to the nets in the differential pair

网友:
    Min line spacing 加个≤primary gap小点值,不要0

网友:
    楼主大赞,不只自己明白了,还解释给我们听!

网友:
线到线间距改下

网友:
去觀察一下spacing部分 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2019-11-14):
    插眼 allegro封装制作基本已经学会 但是各种约束规则还是头晕

网友(2020-01-05):
    楼主威武,出来翻贴水经验

网友:
    学习了...我每次Min Line Space跟gap设置成一样的数值

网友(2020-03-16):
    我设置了min.spacing,还是报错~

网友(2024-06-0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是在本论坛找到的解决办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2%EE%B7%D6%B6%D4 ...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