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玻璃贴片二极管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17-01-19):
比塑料封装的贴片二极管有啥优点?

网友:
網路上有此一說!

Early semiconductor diodes were mostly glass packaged which provided the advantage that they were hermetic and did not depend on passivation of the chip to survive heat and humidity. The glass package also allows a very high operating temperature. Early devices such as the 1N34A (germanium) and the 1N914 as well as the 1N7xx Zener series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inexpensive.

Plastic-packaged devices were developed to reduce costs where high performance was not so important.

For example, the glass 1N4148 has a 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 of 200'C compared to only 150'C for the plastic-packaged 1N4001.

Ceramic packaged diodes have also been produced.

网友:
真的耶~玻璃封裝的接面溫度Tj)較高。

网友(2017-02-20):
哇,又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