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MAC和PHY对接问题

楼主(2017-01-19):
对于XGMII或者GMII来说,只连接MAC端的接收信号,那么PHY芯片和MAC能否建立连接,用于只接收,不发送?

网友:
上层协议决定了必须双向

网友:
两者之间会先握手

网友:
不能吧,没有握手怎么通信?

楼主(2017-03-09):
试验证明 是可行的 成功

网友:
用FPGA什么的自己实现,那肯定可以,实际网络中貌似没用吧,可以强制link up,但是你发出去的包丢了都不知道,错了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