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使能脚的处理

楼主(2017-01-20):
大家好!最近在设计电源模块,使用的是MP2494芯片。该芯片是输入8-55V,输出0-15V。每个芯片的引脚电压是0.3V-6.5V。使能脚EN为1.8V自动开启,低于0.4V自动关闭,文档建议将EN脚直接 接到VIN脚,但是如果VIN 输入24V直流,不是直接把EN脚烧坏了吗?我应该怎样做呢?现在要用这个芯片24V转为12V输出,求指导!是不是要放一个电阻在VIN与EN之间呢?

网友A:
这颗IC EN引脚的max. rating是6.5V, 所以你要将VIN分压接入EN,而且最大电压不要超过6.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IC EN引脚的max. rating是6.5V, 所以你要将VIN分压接入EN,而且最大电压不要超过6.5V

是的,所以我要在这之间添加一个电阻吗,电阻值怎么确定呢?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是2A,我是要用最大电流来算出电阻值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要在这之间添加一个电阻吗,电阻值怎么确定呢?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是2A,我是要用最大电流来 ...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EN是使能信号,是逻辑信号,又不会走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要在这之间添加一个电阻吗,电阻值怎么确定呢?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是2A,我是要用最大电流来 ...

规格书不都有么,仔细看看吧

网友(2017-03-22):
    通过电阻分压,保证使能管脚大于1.8V,不超过该管脚的最大输入电压。

网友(2017-10-26):
    电源芯片的规格书里面会有参考电路,按照参考电路进行设计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