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原理图显示错误

楼主(2017-01-20):
元件管脚显示的时候 没有挨着外形,是有哪里设计错误了么???

网友A:
不好看而已,不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而已,不影响性能

是不会有影响  就是想做到统一格式 看起来舒服些,,有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会有影响  就是想做到统一格式 看起来舒服些,,有招么??

要美观就重新编辑下封装就好了

网友:
CAE从新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2017-04-01):
我来给你做一下解释:
1、首先你要明白原理图库中你每次建库时放置的PIN,来自于哪里?看图:

2、打开这个PIN,明确这个PIN的长度(一般是200mil)、端点用处等因素。看图:

3、你的问题出在CAE Decal阶段,填写了比所用管脚更长的参数。看图即可明白:

           填写了与管脚长度一致的距离200mil,正确:

           填写了比实际管脚长度长的距离300mil,错误:错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