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的最小焊盘尺寸

楼主(2017-01-23):
无聊时想到个问题,机械钻孔的最小尺寸是多少?之前听说是6mil,那么6mil的孔径,焊盘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另外做插件焊盘的封装时,孔径是有数据可以参考的,焊盘尺寸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通常是16-18的盘,最好不要用6的孔,要增加成本(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975-1-1.html

网友:
“无聊时想到个问题,机械钻孔的最小尺寸是多少?之前听说是6mil,那么6mil的孔径,焊盘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另外做插件焊盘的封装时,孔径是有数据可以参考的,焊盘尺寸是如何确定的?”
机械钻目前量产的工艺可以做到100um,不过厚径比只能做到0.6~0.8;150um的孔径,焊盘一般要有300um,如果清楚层压、钻孔工序的能力,可以适当调小焊盘设计;
插件通孔焊盘,除了保证层压、钻孔的偏差余量,还要保证焊接的牢固、可焊性,大电流还要考虑焊接处电失效的问题。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
--------------------------------提供IC封装业务咨询 by Zane

网友(2017-07-28):
    焊盘的大小,得看你的BGA 区域的pitch, 板子的厚度,我们这边做0.35 pitch , 板厂给你极限值是0.125 mm drill size, 0.25 pad size. 板子如果太厚的话 , 钻刀钻的过程中会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