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DSN文件进行保存SAVE操作,错误代码ORCAP-1650

楼主(2017-01-23):
orcad,DSN导出网表时提示如下,无法对DSN文件进行保存SAVE操作,错误代码ORCAP-1650。各位大神请赐教。谢谢!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文件本身的问题。重新找硬件发原理图就正常了。

网友(2021-02-07):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文件本身的问题。重新找硬件发原理图就正常了。

你好,DSN文件无法另存的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很诡异,同一个文件原先的的打开另存之后就扩大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