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本切换

楼主(2017-01-25):
mentor从05到795,甚至VX1.2等,版本直接是否可以转换设计,如果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用切换器,MGC PCB  Release Switch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切换器,MGC PCB  Release Switcher

MGC PCB  Release Switcher 在哪个版本的EE or EEVX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GC PCB  Release Switcher 在哪个版本的EE or EEVX ?
多谢!

EEVX以后的版本都有

网友:
多谢!这个能解决问题。
一直在困惑7.9.3 不能打开7.9.4以后的project(公司的7.9.3 license 比 7.9.4 多)

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