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板厚

楼主(2017-01-25):
客户反馈生产出来的板,金手指无法插进卡槽、无法调试。一查板厚为2.0mm(PCIE),手指板厚PCIE在相应规范中对应的PCB板厚度常规是1.58mm2.36mm,大家有没有见过2.0的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0板厚

有没有数据手册发来参考?

网友(2017-03-02):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当初我给客户设计的一块板子,小型PCIE的金手指,板厚被我做成了1.6mm,插不进去

网友:
应该有相应的标准吧

网友:
金手指应该有标准的,最好按照规范来处理

网友(2017-04-07):
    这个要看供应商的插槽吧,如果他们有生产就可以。

网友:
    可以做成板厚2.0,金手指部分1.6

网友(2017-07-05):
    标准的金手指连接器可以按照这个规范,但是不是所有的有金手指的板子都是1.6mm或者2.0mm,要看金手指板使用的场合吧,查看连接金手指的连接器的SPEC里面会写金手指板的厚度。

网友:
    这个是有严格标准的,并对加工误差有要求,具体要查相关手册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PCIE的规范,做过的板厚要求是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