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lanar wave guide 用 HFSS 怎么进行设置天线仿真?

楼主(2017-02-01):
我想仿真一个天线,是使用 共面波导对天线馈电的。 求教一下如何在 HFSS中进行设置?
1)如何设置输入的激励信号?
2)如何设置两边的波导地线和反面的地平面呢?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具体百度一下波端口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