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板过孔设置

楼主(2017-02-04):
allegro如何设置让过孔显示从哪层到哪层。如图所示。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

大神,怎么解决的啊?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解决的啊?求告知!!

如图,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解决的啊?求告知!!

那个via Labels 勾上

网友B:
为什么我勾起怎么不行了。勾上这项,重新打开这个窗口via lable这项又没勾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勾起怎么不行了。勾上这项,重新打开这个窗口via lable这项又没勾起啊

你点apply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via Labels 勾上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