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查同一网络重复铺铜?

楼主(2017-02-04):
请问,allegro中如何检查同一网络重复铺铜,如图所示。为了测试寻找方法,我目前画了2个重叠的铜皮。但软件就是不报任何DRC。目前软件Analysis Modes中的Spacing Modes 与Same Net Spacing Modes中所有选项都已经勾上,并确保Shape to Shape的间距规则设置数值不为0。

已经查找了很久这个原因,但无果,希望路过的朋友不吝赐教,拜谢拜谢!

网友:
同网络shape重合 可以的

网友:
软件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有任何问题,实际使用和加工中也没有问题,所以不会报错。

网友A:
如果属性不一样的话,会有DRC。如果一个没有属性的话查孤岛铜箔可以看到,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唯一方法就是做的时候细心点。客户检查到这种小问题会认为你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属性不一样的话,会有DRC。如果一个没有属性的话查孤岛铜箔可以看到,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唯一方法就是 ...

谢谢

网友B:
為什麼要重複鋪銅

楼主(2017-07-12):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要重複鋪銅

比如相互协助过程中,拷来拷去的重复了。

这个问题后来也没有什么大影响了,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