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信号不需要串电阻?

楼主(2017-02-04):
就是两个电平一样的IC之间相连接,什么情况下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
低速信号不用

网友:
情况比较复杂,低速模拟信号一般是不用加电阻的,高速数字信号可能会加阻尼电阻等形式,在DDR中的clk信号也会串接电阻防止信号的反射等。

网友:
你要知道为什么串电阻,再去看什么信号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
低速訊號走線遠小於波長,不須考慮傳輸線效應所以不用特別去做阻抗匹配,不確定說得對不對.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有点不好回答

网友(2017-06-28):
一般高速、时钟线才串,防止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