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原理图转成cadance

楼主(2017-02-04):
我用的版本是cadance16.6,怎么把pads的原理图转成cadance

网友(2017-03-28):
Logic好像转不了ORCAD和Concept

网友:
转完很多要改的,实在搞不懂为啥很多公司喜欢转来转去,如果是要换设计平台,重新抄一遍,一了百了。

网友:
有些公司会设计多种对应不同的软件平台的,对应不同的客户。转来转去怕出问题,花的时间还不如重抄一遍

网友:
这个貌似转不了,也没听说有专用的转换软件。

网友:
16.6最新补丁以及17.2都支持PADS原理图导入了。
Step 1 – Export schematic data from PADS.
In DX Designer export your PADS schematic to EDIF 2.0 format using the EDIF Interface:
Note: If you are using PADS Logic you will need to convert your design into DxDesigner first using the Mentor supplied conversion utilities then you can proceed with step 1 of the conversion process.
Step 2 – Import schematic data to OrCAD Capture.
Once the EDIF file is created, launch OrCAD Capture and use the File >> Import Design option and select the EDIF Tab for Import of your PADS EDIF file:
Your PADS DX Schematic has now been migrated. Some text cleanup may be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