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库中怎么旋转元件封装?

楼主(2017-02-06):
    谢谢!

网友A:
    看底下的工具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底下的工具栏

底部哪儿的工具栏?

网友A:
    不是这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里面

说的是这个?

网友:
    Y应该是旋转不了

网友(2017-03-28):
    如果楼主说的是选择所有管脚的话,选择所有管脚 用"move pins"  抓起来直接旋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