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音频接口用蓝牙芯片无线发射,如何设计?

楼主(2017-02-06):
3.5mm音频接口用蓝牙芯片无线发射,如何设计?

也就是说原来的3.5mm音频接口用有线的,我现在要使用蓝牙无线的方式发送出去,然后在接收端再使用一个蓝牙接收,那么这个发送端的蓝牙芯片使用什么芯片可以做到?

楼主:
有哪位弄过啊,给点建议啊,坐等

网友A:
把耳機的左右聲道,接到藍芽模組的麥克風輸入。

但麥克風輸入的電平通常不大,所以要注意訊號不要過大飽和了,必要時要做一些衰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耳機的左右聲道,接到藍芽模組的麥克風輸入。

但麥克風輸入的電平通常不大,所以要注意訊號不要過大 ...

版主什么意思?蓝牙模组的音频输入??采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这方面的设计,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Bluetooth Audio Transmitter

樓主應該是想做這東西吧?

找踢哀(TI)的人喝茶吧!

网友:
https://static5.arrow.com/pdfs/2 ... mspaudsource-rd.pdf

註冊給原理圖!

网友A:
Bluetooth and MSP430 Audio Source Reference Design Quick Start Guide

TI MSP430F529 + TI CC256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uetooth Audio Transmitter

樓主應該是想做這東西吧?

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uetooth and MSP430 Audio Source Reference Design Quick Start Guide

TI MSP430F529 + TI CC2560B

多谢版主
这个好像只实现了发送
没有接收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uetooth and MSP430 Audio Source Reference Design Quick Start Guide

TI MSP430F529 + TI CC2560B

版主就是额滴神

网友:
    狗粮要拿着,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
    这个好像只实现了发送
    没有接收的功能

我找了 Audio Source 給你,就不會找 Audio Sink 嗎?

    一樣的哀西組合啦!叫踢哀(TI)把 Code 放在一起不就得了。

    Super Go 就是強大...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 Audio Source 給你,就不會找 Audio Sink 嗎?

    一樣的哀西組合啦!叫踢哀(TI)把 Code 放在一 ...

版主就是牛,什么都能够找到

网友:
    万能的陶宝上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