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号对齐用的啥函数,或者命令

楼主(2017-02-06):
ref位号对齐用的啥函数,或者命令,谢谢。知道的留下言,感谢

网友A:
对齐还是居中? 居中的话就是抓器件的text放到器件的中心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还是居中? 居中的话就是抓器件的text放到器件的中心去

是很多ref位号左对齐,等间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很多ref位号左对齐,等间距

没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ref位号不用跟器件对应吗? 还是说所有的器件本来就是整齐排列的
或者你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ref位号不用跟器件对应吗? 还是说所有的器件本来就是整齐排列的
或者你截个图看看 ...

对丝印对齐,不会影响元件的位置

丝印对齐,元件不动

丝印对齐,元件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丝印对齐,不会影响元件的位置

我能想到的是用移动的函数axlTransformObject把text移动到指定位置,选好坐标实现对齐不难,但是难的是要把这些text和器件对应。。。

等大神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