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的PCB安规

楼主(2017-02-06):
市电的PCB安规,咋个要求来的

网友(2017-03-20):
这里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虽然只是220V市电,但不同的安全标准要求初次级放电耐压不一样.如果要求耐压3KV,则间距3.5mm以上,如果是要求500V,则0.6mm以上就够了.为了避免电路板潮湿漏电造成安全问题,要将初次级间的电路板挖个缺口(即中间的介质就变为空气了),没有安规要求,PCB又不挖缺口的情况下,保险起见通常要做到1.5mm以上(FR4板材),纸板还要再加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