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单独高亮显示网络

楼主(2017-02-06):
如何在allegro 中将单个或多个网络高亮显示(其他网络不显示或者统一显示成淡色),网络对比明显,其他网络非手动更改淡颜色的方式来处理?
还望哪位大神告知下 谢谢!

网友:
    点assign color,然后点你要高亮的NET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补充

这里可以开关 及亮度调整
    Shadow Toggle  是开关切换

楼主:
    感谢楼主 ,不错
勾选DIM active layer 可以进行叠层隐藏和显示

网友(2019-01-31):
    好棒的帖子

网友(2019-10-13):
    感谢楼主和各位的解答

网友(2021-05-22):
把颜色网设置的淡一些,然后应那个刷子图表,把网络刷上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