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能承受的最高电压

楼主(2017-02-07):
pcb上能承受的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什么意思?应该跟间距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应该跟间距有关吧?

    这个我知道,我想了解的是一个在cpb上能承受的极限值

网友B:
    所谓的极限值只有两个,一个是层间的击穿电压,这个与板材和厚度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表层的线间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极限值只有两个,一个是层间的击穿电压,这个与板材和厚度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表层的线间距了

    那你有层间的击穿电压与板材和厚度有关的资料没?

    zh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有层间的击穿电压与板材和厚度有关的资料没?

    每个板材资料都有这个,可以找几个常用厂家的资料看

网友C(2017-03-31):
    要看跟介质的厚度、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跟介质的厚度、间距。

    能分享一下你遇到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