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双击已经做好的brd文件打开后是空的,拖动做好的brd文件到allegro软件里也是空的,必须要先打开allegro软件 ,再点file-open选那个文件才能打开,这样太麻烦了,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其它软件如CApture,cad等都是可以拖进软件直接开的,只有ALLEGRO不行

网友A:
检查下注册表看看

楼主:
检查哪项?就知道”HKEY_CLASSES_ROOT \ Applications \ 某应用程序(比如allegro.exe) \ shell \ open \ command, 将右边“数据”栏对应的路径改成现在该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这个,其它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注册表看看

检查哪项?就知道”HKEY_CLASSES_ROOT \ Applications \ 某应用程序(比如allegro.exe) \ shell \ open \ command, 将右边“数据”栏对应的路径改成现在该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这个,其它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哪项?就知道”HKEY_CLASSES_ROOT \ Applications \ 某应用程序(比如allegro.exe) \ shell \ open  ...

嗯,这个是对的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是对的挖?

这个地方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是对的

重新指一下license,或者破解下,用阿里狗破戒大师。

楼主:
好的,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软件卸载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