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kill时,每次修改代码时,都要重启allegro

楼主(2017-02-07):
调试skill时,每次修改代码时,加载运行时,都要重启allegro,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谢谢!修改代码,不需要重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我记得版主 deargds 有个贴是定义快捷键来重新加载skill的吧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改完存一下就重新加载再运行

如果重新加载运行不行,那就是有些变量没有初始化吧,可以检查一下这个

网友:
对呀 就是重新load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