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总线不在同一页面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7-02-07):
我在学做一个原现图,但总线不在同一页面,我用off-page连接,但看起来好象没连接上如图所示同一封装为什么有的报错,有的没有,找不到原因。。。

网友A:
不在同一页用off-page连接,这个方法没有问题。楼主off-page的网络名不对,应该类似BBB[0: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同一页用off-page连接,这个方法没有问题。楼主off-page的网络名不对,应该类似BBB[0:39]

但是看到off-page和总线连接的地方还是个白框?应该 是没有电气连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看到off-page和总线连接的地方还是个白框?应该 是没有电气连接的吧?

有白框是没有电气连接上,因为你用的BBB作为分页符的网络名,应该用BBB[0:39]

网友:
ORCAD的总线最好不用 当你发现出问题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