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3D View 不显示部分已经Mapping的器件

楼主(2017-02-08):
请教各位有遇到过部分器件已经Step Mapping了,但是在3D View 中却看不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Place_Bound_Top 层显示了没?

网友:
刚刚实验了一下,果然是打开Place_Bound_Top 层,高度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如果到处结构工程师需要的.men文件,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到处的文件和在allergo中的3D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如果到处结构工程师需要的.men文件,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到处的文件和在allergo中的3D效果一 ...

结构还需要导入到3d软件里面设置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习这块,不是非常清楚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ace_Bound_Top 层显示了没?

感谢,但是为什么我其中某些器件又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为什么我其中某些器件又有呢!

首先你的STEP模型路径是不是都在你设置的STEP库路径下,另外,打开封装文件,看3D显示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直接更新封装。或者文件发来我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STEP模型路径是不是都在你设置的STEP库路径下,另外,打开封装文件,看3D显示正不正常。如果正常 ...

已经显示正常了,是没有开启Place Bound 层。想知道在没有开启这个层的时候,某些器件也有3d显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