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阴阳板

楼主(2017-02-08):
pads做的文件,只能拼板框,所以要拼成阴阳板是在CAM350来拼的,那么怎么导阴阳板元件座标呢?各位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坐标导单板坐标,不用导拼板坐标的

网友:
而且拼板还是在CAD中做起来方便,那里面抓点很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只须单板坐标,那阴阳坐标是SMT去处理吗?

楼主:
请教CAD中怎样做拼板文件呢?有相关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导单板坐标,不用导拼板坐标的

如果生产时是整个拼版操作(特别是单个板子太小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导坐标的吧?

网友:
    給廠商直接拼板  比較快  不然請機構 給出dxf連版圖  來定義

网友:
    据我所知 似乎所有的PADS都不能够阴阳拼板的 至少也要用altium软件才行吧 否则你就得要用什么allegro 或者是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