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孔和错孔那个好做?

楼主(2017-02-08):
1金币
二阶盲埋孔的板叠孔和错孔那个好做?价格是不是一样的?可不可以同时存在错孔和叠孔?欢迎回答,谢谢!

网友A:
“二阶盲埋孔的板叠孔和错孔那个好做?价格是不是一样的?可不可以同时存在错孔和叠孔?欢迎回答,谢谢!”首先,叠孔(又称盘中孔)不好做;其次,叠孔价格贵;再者,只要存在一个叠孔,这板子就会按叠孔工艺来收费;最后,可以同时存在错孔和叠孔!
--------------------------------提供PCB/IC封装业务咨询 by Za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阶盲埋孔的板叠孔和错孔那个好做?价格是不是一样的?可不可以同时存在错孔和叠孔?欢迎回答,谢谢!” ...

谢谢解答,那么叠孔和错孔价格相差在吗?

网友B:
回复都是错误的 还给最佳答案 晕 叠孔 盘中孔 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能说是相同的呢?

网友(点评):
版主帮扫下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都是错误的 还给最佳答案 晕 叠孔 盘中孔 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能说是相同的呢?

网友C(2017-04-07):
    错孔好做吧,叠孔和任意阶都需要压和时候对的比较准,工艺难。叠孔应该贵些。如果都存在可以。但是没必要啊。都用叠孔了,还用什么错孔,错孔布板占用空间多。

网友:
    同样网络,叠孔是L1-2和L2-3的孔叠在一起,错孔是不能叠在一起
对于生产来说,叠孔需要做电镀填平,成本和工序会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孔好做吧,叠孔和任意阶都需要压和时候对的比较准,工艺难。叠孔应该贵些。如果都存在可以。但是没必要啊 ...

    根据成本综合考量

网友(2017-07-25):
    错孔好做点,叠孔要做树脂孔镀平,否则导通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