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导致电流 浪涌 53Amp (width=160 us)

楼主(2017-02-08):
1. 如下原理图所示, 用一个P管做开关。
2. 默认情况下,  电容PC5 不上件. 此时,上电瞬间会有的 53 Amp 的电流浪涌。(如图2)
3. 加一个 470nF 电容, 则可以把电流浪涌 控制在 20 Amp. (如图3)
      a.) 电容用330nF, 太小,
      b.) 电容用800nF,又太大。
      c.) 以上两种情况, 实际效果都比不上470nF 好。
4. 问题:
      a, 此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b, 为何只有470nF 的电容能比较有效的控制浪涌 ?
      c, 是否有更好的电容值, 可以使浪涌更低? (最好能控制在这18A 以下)

谢谢!

schematic

schematic

no_Cap

no_Cap

470nF_cap

470nF_cap

网友:
5678接个电容到GATE,你试试看

网友:
大致是接一个电容,在上电瞬间电容导通MOS的源极与栅极等电平。MOS关闭,具体为何是470nf最好,要看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咯!多试试

网友:
什么叫330nf电容太小,800nf太大啊?

网友:
    1.增加这个电容是延长P-MOSFET导通时间,P-MOSFET后端有接负载,特别是电容类的,导通时间长,充电时间就会增加,瞬态电流就会减小;
    2.不一定 470nF电容吧,可以尝试调整电阻值;
    3.浪涌电流(我喜欢说瞬态电流)大小和DC连接器后端的电容有关系的,把电容值减小,这个电流会降下去,也可以在DC连接器后端串联0.5R~1R电阻,这样效率下降很明显,瞬态电流也会下降;

网友:
    有点类似 缓起的作用吧,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工作中也感觉经常碰到这种瞬间电流过大的现象,想请教下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测试仪器?因为公司比较小,除了示波器啥都没了,碰到这种情况都只能串小电阻来测电压,太麻烦了...

    看截圖應該是示波器 + 電流探棒。^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工作中也感觉经常碰到这种瞬间电流过大的现象,想请教下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测试仪器?因为公司 ...

谢谢版主~稍稍了解了下,看了下价格,还是老老实实串电阻吧

网友(2017-03-10):
    这个图 像是插电起火花那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