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丝印压焊盘的检查skill,

楼主(2017-02-09):
丝印压焊盘啥思路呀,怎么判断是压上了,每天进步一点点,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 axlPolyFromDB 或者axlpoly系列的函数, 不过我自己没用过

网友:
这两天刚好在写检查开窗间距的skill 用了axlAirGap的函数, 想来这个函数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以Top层为例,首先选中Top层所有的pins ,将dbid存在list1 中, 再选中Top层所有text,将dbid存在list2中,用foreach来求这两个list中所有dbid对应的airgap, 判定小于某一间距则视为交叠(如小于0.05就认为是交叠了)

以这个方向试试看

网友:
支持,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7-06-07):
记录一下,回来再看